求助,理光1610复印整页小黑点

楼主(2014-05-04):
这两天出现了复印整页黑点和轻微的底灰。清洁了光路,套鼓。后来换了个刮板,底灰状况好了很多,点还是有。鼓芯是代用的。估计用了三万张左右吧。

仔细看下图,最下部分大概5厘米区域没有黑点,正常情况。上部分大部分区域是有黑点的。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换鼓芯。

网友:
打印有没有底灰和黑点。。。

网友:
这就是打印的,复印件计数器打印。

网友:
建议考虑更换载体和鼓芯。

网友:
载体使用寿命是多少?换过一次。要不还是先换鼓芯看看

网友:
建议换鼓芯试试,如果载体有问题一般会造成整页的低灰或黑点,

网友A:
这明显是混粉引起的。更换载体就可以。地灰和鼓、挂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混粉引起的。更换载体就可以。地灰和鼓、挂没关系。

谁说低灰和鼓没关系,上次我遇到低灰就是换鼓好的

网友(2014-06-13):
混粉这问题就是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