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三星R428

楼主(2014-05-04):
我有个428,原来是雷击的,到我这里已经是二手机了,3 5 V芯片已经取走了。南桥烧了一个大洞,网卡也挂了,最后一一补齐,换好,可是现在白屏一下就掉电 真心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白屏一下,不接屏可以试下呀..不接的话还是白屏.要看下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
别修了,累,直接换板,谁知道上家给你拆走了什么东西

网友:
这种烧毁的机器坏的东西多呵呵

网友:
  也有可能只是缺屏供电所以掉电呵呵

网友:
R428痛并快乐吧
呵呵,这台机如果遇到通病,那就简单了,其它的问题比较麻烦,特别是三星的板,做桥比较难做

网友:
雷击,二修,缺件,南桥烧掉,,,,这机器还修啊,真心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