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六脚的管子资料

楼主(2014-05-04):
(图片)

网友:
图片太大 怎么上传   ,芯片是fk3lj

网友:
找料板坼啊

网友A:
E530的,上次碰到一台,烧的是下面的一个,看来是通病了~这是个IC,有EN脚的,3.3V电平开启的~下面一个好像是开启1.8V电压的,上面一个忘了,好像是1.25V的还是1.5V的~

网友:
既然是开启信号 一般电压是3.3V吧  你没试着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530的,上次碰到一台,烧的是下面的一个,看来是通病了~这是个IC,有EN脚的,3.3V电平开启的~下面一个 ...

你有这个ecbios吗  这个ic能改么 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