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4-05-04):
板号:LA-4114P 故障:不通电,可调电源无侍机电流,原装适配器也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拆机直接测试测公共端,没电压,打开图纸检测如下图: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
PQ103 S极有19V电压,D极没有电压,G极19V,PQ103是P沟道的场管,想要导通G极必需是 低电平,现在是高电平,肯定不对,看图纸发现想要G极变低,PQ109G极必须是高电平,PQ104截止才对,经测量发现,PQ109 G极已经是高电平,条件也满足,可是PQ103电压就是不对,经测量发现PQ103GS极导通了,换PQ103 OK

网友:
怎么不上传个图纸呢?

网友:
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没修好,学习你思路

网友:
P管导通条件是G级小于S级4.5V,,,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没修好,学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