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杂牌21.5显示器显示模糊,颜色不正常

楼主(2014-05-04):
有一台微软之星21.5的显示器,显示模糊。内部信号正常,外界信号显示很模糊,颜色也不正常。驱动板和屏线都换了,故障依旧。问: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屏电路IC的问题?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内部信号正常  你是说 Logo 正常是么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好修的,拿个测屏板子测下屏是否花屏  花:屏问题    不花:换驱动板/焊mcu

网友:
杂牌不好说

网友:
没有图,怎么帮你判断?

网友:
上图吧亲,不然我们怎么知道花成什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信号正常  你是说 Logo 正常是么

恩恩,就是这个问题。显示;无信号;  颜色和字体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好修的,拿个测屏板子测下屏是否花屏  花:屏问题    不花:换驱动板/焊mcu

应该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是屏和驱动板连接 的那块逻辑板的问题,  mcu程序应在在那个块逻辑板上   拍块那个板子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