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头大的比较器

楼主(2014-05-04):
有个头大的比较起不知如何工作。

网友:
正相输入端电压大于反相输入端电压,输出高电平,可理解为开漏输出

网友:
比较器的话 需要上拉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
有高手来讲解一下

网友:
正相输入端电压大于反相输入端电压,输出高电平,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REG5_IN大于4.5V就输出高电平,小于4.5V就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