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不能用了

楼主(2014-05-04):
一台笔记本,USB接口刚接上设备正常,用半小时左右,就显示没设备了。是哪的问题?求助

网友(点评):
南桥到USB口电路,或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拿去专业的维修店里修吧

网友A:
用坏了就好玩了,南桥发热就可以换台了

网友:
我的那台彻底不行了,搞了一个扩展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坏了就好玩了,南桥发热就可以换台了

我觉得是不是南桥虚焊了,暂时还没拆这台笔记本

网友:
维修从简单到复杂进行,IC方面一般是最后考虑的.先检测移动设备(U盘)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检测接口接触是否正常,电压是否正常,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B:
是一个口不能用还是所有的U口都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口不能用还是所有的U口都不能用了

所有的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口不能用还是所有的U口都不能用了

所有的USB口  都一个现象

网友:
查一下南桥附近有一颗米黄色电容是管U口的,看正常不

网友:
半小时后拔掉再插上行不行啊

网友:
如果换一个还可以的话应该是USB设备问题,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拓展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住  好没  那里的问题!!?????

网友:
桥坏了,上次遇见一个其他都正常就USB口不能用换了个桥就好了

网友:
大多这种故障是保险断了

网友(2015-11-16):
有没有重装过系统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