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圖的U5芯片5V轉3.3V,有那些芯片可代用

楼主(2014-05-04):
WR-702N迷你路由器內電源芯片壞了,電路圖U5芯片壞了,沒了3.3V輸出,
有那些芯片可代用?請各位指點謝

网友:
117试试呗。

网友:
三端稳压1117-33

网友:
U5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謝謝
找了圖中壞板網咭,內裡的5PIN芯片印編號E3606形狀和U5一樣,芯片E3606在網上查不到是甚麼,它可以代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