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台为什么会把桥激穿?

楼主(2014-05-04):
请问下各位大神:如果BGA加焊的时候温度没有达到有铅融化的程度就拿下来,然后在上电,请问会把桥激穿么?急

网友:
没到了 温度 就拿下来 可能掉点 估计是掉点了

加焊掉什么点?又不是拆桥。没达到不会,超过温度就有可能爆桥。

网友:
等桥凉了之后在上电。一个可能是芯片本身不良经过高温会把桥弄坏

网友:
换一个桥上去就好了。

网友:
温度过高  有时候是这样

网友:
受潮了呀,加热里面就短路了呀

网友:
温度过高了

网友:
师傅说桥爆了,我也纳闷!没办法要陪一个

网友:
你说的是BGA做完 珠子还没有融化就直接关闭BGA取下板子直接通电。是这样理解吗?应该是不会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确定显卡问题都是拿风枪加热后直接上电的这都没事那BGA问题应该也不大,要么就有可能是你把桥做坏了,有时候桥坏不一定要珠子亮了才容易坏,有可能桥本身寿命就到了。。

网友A:
锡珠没化不代表芯片不会损坏。受潮严重的芯片,焊接前未经过烘烤,晶片自身与基板之间很容易短路或者开路。

我在未完全干燥的情况下BGA,已经搞短路了好几片芯片了!这个问题必须注意。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温度没到  就拿下来  、肯定会掉点的 板子肯定会短路的  这个情况是毋庸置疑的

网友:
1、不怎么理解楼主的表述。
2、预热和烘干芯片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在潮湿的时候。
3、上、下温度。

网友:
有些桥有得一排好。质量不怎么的好。就算你加很低的温度都会爆桥的,特别NV的桥再容易爆桥的。

网友:
你用撬杆硬撬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珠没化不代表芯片不会损坏。受潮严重的芯片,焊接前未经过烘烤,晶片自身与基板之间很容易短路或者开路。

说的很好,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2014-06-08):
温度不到 拿下肯定会掉点 换新的芯片之前 芯片一定要做烘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