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新点火回路简单维修1例

楼主(2014-05-04):
机器型号:宏基E1-531
版号A-7912P
故障现象:待机0.054,不触发
先上个图
第一眼感觉待机有些偏高,新机器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待机,估计是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所有电感打了下值,没发现什么异常的
上电测得3V 5V没有,再测公共点,也没有电压, 比较奇怪,公共点都没有电压,哪来的待机电流啊.比较常见的现象是3/5V线性出来了,但是PWM3V 5V没有出来,这种情况下有待机电流很好理解.但是这种情况公共点也应该是有电压的啊, 先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打开图纸仔细研究了起来,这个仁宝的点火回路和之前的有所区别,这个的俩个保护隔离管都是N沟道的,要想完全打开,那么G级电压就最少应该是24V.
这个驱动电压由BQ24725的第4PIN ACDRV提供.先查下BQ24725的工作条件吧
测得20VCC 19V正常, 16REGN 5.93V也正常. 再测第6ACDET 1.38V,简单算下:
ACDET最少也应该有2.52V的电压,1.38V肯定不对,故障点基本锁定.
测量PR60一端VIN 19V正常,2脚却只有4.58V的电压.正常应该是8.37V的电压.
凭经验应该是Pre_CHG出问题了,因为仁宝的预供电电路出问题的很多,直接找到预供电电路
这个电路就不做多的分析了,很简单的一个电路。刚插上适配器的时候,ACOFF+5VALWP都为低,PQ2截止,PQ3导通,Pre_CHG通过PR6PR7对地分压,PQ1导通,产生小电流的B+.
所以这个时候的Pre_CHG就是VIN经过4个电阻和PD1来的,电压约等于19VB+是联通的。如果B+出现短路,就会拉低Pre_CHG
实测B+对地阻值为0了。烧鸡大法上场了,几时秒后,元凶浮出水面---一个小电容短路了。
直接去掉之后,B+阻值恢复到了400多欧,待机电流也恢复到了0.006A,
上电后,呵呵结果你们知道的
那么刚开始的疑问:既然供电点都没有电压,那么0.054的待机电流是哪来的呢,其实这个待机电流就=VIN/(0.25K+PD1阻值+PQ1二极管阻值)

网友:
比较常见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仁宝代工的机器短路一般待机电流就这么大

网友:
这就是公共点短路 !直接烧鸡大法 就出来了  哈哈啊不过学习了 现在新的点火回路 是这个意思呀 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 值得学习,老板在也不用担心我修不了板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新点火回路。。还不知道

网友:
仁宝的一般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ET的分压算错了

楼下怎么看

楼主错了吗?一开始我也觉得哪里来的数据,后面看清楚是串联电阻分压的R1和下端到地的电阻R2,楼主把R1千欧K省略掉,同时R2的千欧也省略掉,这样其实是一样的就像分数分母和分子相约掉,斑竹,是不是这样?我说错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ET的分压算错了

楼下怎么看

8.37V是PR60 2脚的电压,ACDET的电压值在上个图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yes&nothumb=yes

网友B:
公共点楼主刚开始没有打值嘛!!绕了一圈才打值啊

网友:
比一些精华帖都好,受益匪浅啊

网友:
看楼主的分析,就是B+短路了,一开始直接量公共点阻值,直接烧鸡不是更简单直接,不过楼主功力深厚,电路分析非常棒!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楼主刚开始没有打值嘛!!绕了一圈才打值啊

呵,就是没有打值,一个疏忽绕了一大圈!

网友:
不过楼主功力深厚,受益匪浅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下次遇到回注意的

网友:
我都脚这个是假公共端   这里短路一般电流不会超过0.08A的

网友:
现在新仁宝的  公共点短路也会导致待机电流偏高.已经修了不少了

网友:
楼主基础很扎实啊。我刚才还以为是那两个VIN到ACDET的分压电阻坏了呢,呵呵  不过哪个电压没出来应该先要量阻值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

网友:
思路很好,新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仁宝的点火短路导致电流偏高

网友(2014-07-08):
主供电很重要,一般都会直接测试一下的,少走弯路

网友(2014-11-13):
我修个联想U410的机器进水了,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再开机就不行了,搞了我一下午,芯片是BQ24725,更换也不行,24v就是不出最后没法了,改了电路,开机充电都正常,就不要24v了

网友(2014-12-24):
修到过一台,一样的地方

网友(2018-11-15):
嗯,这个点火回路,说的很详细了,看了就明白,楼主讲的是思路,并不在于向你们说的大短路烧鸡,主要看思路亲,这帖子里有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