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Z96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4-05-04):
长城Z96电源板12V电压正常,5.5V电压正常,开启按键没有电压,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个维修思路啊

网友(点评):
电源接口哪里两个小电容,

网友A:
开关上的电压是 !驱动板的 你看看5V转3.3 那部分有问题么 跑下线路 从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上的电压是 !驱动板的 你看看5V转3.3 那部分有问题么 跑下线路 从开关

好的,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最快的就是直接换通用板子了,想省钱练技术(多花时间),就照2楼的跑线路。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换板子的,免得修好的,给人家用了了好久,返修不算,还挨埋怨技术不行。换了板子,多收点费用就好了,省时省力。

网友:
这种问题不会是一个小小的按键坏了呵呵

网友:
还有可能是主芯片挂了,我碰到过,跑线无果,最后进了主芯片,发现主芯片在按开关的时候它的脚位是不能跳变的,翘起来就跳变了,果断换主芯片OK

网友:
查完供电,时钟再就是拆换试了,不行就上通用板,快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