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15ap短路绿线和地线风扇不转,电压皆无维修

楼主(2014-05-04):
航嘉hk350-15ap,连接电源,测试待机状态,绿线(po-on)5v,紫线sb+5v,正常。
测试:短路绿线和黑线,sb5v正常,其他3.3v ,5v,12v,-5v,-12v和pg灰线,都没电压输出。
测试tl494的12脚电压正常,4脚电压0v正常。应该有输出。
判断为主开关管一侧短路,开路或者推动管一侧开路或短路故障。
用万用表测量两个推动管正常,测试开关管发现上开关管ebc短路。更换13009后正常。各路输出正常,带负载正常,pg信号正常。维修完毕。

补充内容 (2014-6-8 06:55):
应该是eb短路,多谢提醒

网友:
也是个经验。。。

网友A:
刚昨天修的一个小电源,拆下开关管13009打值正常,但是就是没有输出,包括待机和绿线都没有,测了一下又没有坏,可是不死心,是一台组装的一体机,没有了这个小电源要买新电源不划算,于是继续搞,找了下电源从一个航嘉电源里面找到13007,找不到13009,换上去就OK了,我还打算不行的话再买SDC606的,因为1脚启动脚电源0,外接一个启动电阻2M,接了320V过电阻就没电了,取下焊盘翘起来一脚电阻测93V,这就奇怪了,打阻值又正常,后面下拉到SDC606的电路典型图,发现这是要通过开关管的开关控制的,这才解释得通。。。差点就放弃了,还好还是坚持下来了,最后换了13007就OK

主开关管和辅助电源好象不相关吧,辅助电源还没修出来。 你说的是辅助电源开关管吗?

网友:
很好,跟楼主学习了!

edisong -5 严禁灌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刚昨天修的一个小电源,拆下开关管13009打值正常,但是就是没有输出,包括待机和绿线都没有,测了一下又没 ...

开关三极管啊!怎么不是了?你去看一下13007的典型图就知道了,不是后继的双二极管,是前级的两个双极管,至于你信不信我就没办法了,换后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表示怀疑!楼主说主开关管上管ABC短路,那保险怎不烧的?如果只是轻微击穿,那待机电路应该正常工作,有待机电压才对

网友(点评):
看错了,原来并没有说主开关管短路!不过还是要说辅助待机电路应该是独立的,不经过主开关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三极管啊!怎么不是了?你去看一下13007的典型图就知道了,不是后继的双二极管,是前级的两个双极管, ...

我打错了,是双三极管,大功率三极管,至于你不信我就没办法,也许我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本来是不输出的,因为前级都坏了后级怎么可能会有输出?所以我换了前级的两个大功率三极管,然后就正常了,这电源现在还在用,在一体机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三极管啊!怎么不是了?你去看一下13007的典型图就知道了,不是后继的双二极管,是前级的两个双极管, ...

还有,我再说一遍哦,我的回复里面没有说三极管短路,也没有说它击穿,拆下来测值是正常的,五百多,也许是内部集成块出问题了,所以就不能输出,情况就是现在好了,保险也没烧,板子看不出任何烧的痕迹

网友:
这帖子应该为精华啊。。。我刚也遇到这种问题。也是航嘉。2个开关管都有数值,有待机电压。7500  12脚26V。短接后4脚为0V 。。一直在次级的查保护。。毫无头绪。。无意中看到你的帖子。。原来自己方向搞错了。不过那13007 板上测都有数值,显示正常。根本没怀疑那个13007  会有故障。。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维修经验,收藏。

网友(2014-06-05):
???300V不是直接加到13009C极的吗?C极串了保险电阻?如果没保险电阻13009短路应该会把整流桥保险什么的都烧掉的吧。断路又另当别论

网友:
不对吧?开关管BCE短路不烧保险?

网友(点评):
应该是eb短路,多谢提醒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短路路线和地线后就烧保险丝啊,这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短路路线和地线后就烧保险丝啊,这不对啊

我手里还有一个电源,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查出是13007开关管损坏,没管子换,就扔那里不管了。

网友(点评):
to-220封装的13009也就2元多,可以考虑更换

网友:
三极管这东西,有很多看来数值正常但是却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