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通病

楼主(2014-05-04):
  联想E430不触发待机电流0.03左右均为公共点大短。原因为点火回路保护隔离启动,具体短路位置不定均为公共点电容短路,用烧机大法即可找到。一般为几个电容击穿。

网友(点评):
公共点短路电流0.03???

网友:
E420也是 那个毛病

网友:
还有就是3 5v芯片 好坏

网友:
烧鸡大法真是维修神器·

网友:
还有显卡好坏

网友:
呵呵 。。。这个简单

网友:
保护隔离保护了。这种简单。

网友:
主供电短路 电流这么小??

网友:
这个机器还真是有这个问题,有修到过,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E430这种问题 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在此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那请问楼主从你的经验中怎么烧鸡是最好的呢?谢谢……新手跪求学习!

网友:
烧鸡大法很实用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仁宝的板子吗   大短电流0.03?

网友:
维修大短碰到电容坏的真是好啊,不要成本

网友:
这个碰到不少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用

网友:
我也经常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