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人E本图纸啊

楼主(2014-05-04):
求E人E本图纸     T5S  MAINBOARD  V2.0

网友A:
这个难了。建议将毛病告诉大伙,或许可以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了。建议将毛病告诉大伙,或许可以有所帮助。

他的充电接啊坏了  还有焊盆没有了 还有后面的一个六个脚的芯片的焊盆掉了3个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