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定时掉电重启,绝杀。。。如有重复请立刻删除

楼主(2014-05-04):
好久没有发帖子了,今天闲来无事,发下下,给新手们查考参考,写得不好,高手勿喷。
发帖之前:我已经在论坛上搜索过了好多页,发现没有此内容的,绝对原创,如果有发现重复的请版主管理员立即删除,谢谢!
      机器型号:联想B460
      故障:不定时的掉电重启,有时候几个小时,有时候十几分钟(掉电 后按开机可以正常启动显示)
      厂商代工:纬创资通。
     日期:2014,5,4
好了,不那么多废话了,维修修改电路内容已经在图种表明。

     简单说明下:掉电故障(一):此机器的3V 5V供电芯片的13叫总开启信号的2个分压电阻容易发霉损坏(不是进水,是自然坏)上分压电阻R376为249K,下分压电阻为100K。需换掉,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电阻,找2个100K的代换即可。
    掉电故障(二):CPU的供电上管软击穿,不是大短路哦,是不定时掉电故障,解决方法:拆除上管(铁管子)用2个台式主板并联代换即可解决这个故障并联是为了增加功率,(注意:只能选择台式主板的上管,不能选择下管哦 不然会返修的。)  请看下图吧:

网友:
现在正遇到这个问题,参考下。修得好再过来回帖。

网友A:
楼主你改的那个管子看的我是郁闷啊,参考下我改的,线飞长了容易坏啊,,

网友(2014-07-24):
LZ是盘丝洞盘丝大仙么

网友:
支持月饼老师,你这线早晚得返修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楼主的问题,直接秒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4-06-05):
待机电路那里不是自然坏!而是那块海绵!PWM电路上的下管功率一般高于上管!不能说用下管就会会返修!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改的能不能缩短飞线,不然容易坏啊,管子G极线长了会带入带入了杂波,影响管子寿命啊
的确就是这两处的问题。
我只想说,你的线太细了。。。。

RTEWTYR -5 重复资料 下次 发帖 麻烦先看下 这个已.

网友(2014-07-06):
晓风欣月 -4 严禁灌水

网友B(2014-05-04):
分压电阻焊盘估计被腐蚀,否则一般不会坏。

网友C:
不换下管嘛! 我的是一对换,省得返,楼主这个不错思路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哦,我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子 死活修不出来 最后还是没赚到这个钱啊  早看到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焊盘估计被腐蚀,否则一般不会坏。

是的,但不是进水引起的  是自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换下管嘛! 我的是一对换,省得返,楼主这个不错思路

下管一般不坏的,修了估计有20台左右了  没发现返修的,,继续观察中。。。。。。如有发现楼主所说的不换下管会返修的情况,定会及时修改补充的。。。。谢谢

网友:
楼主。没听出个所以然

网友(2014-07-06):
晓风欣月 -4 来打酱油的吧

网友(2014-05-04):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还是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想不到这个还是被你找到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知道是这里的问题引起的故障?

网友:
LZ 牛人啊   这管还能改装

网友:
顶下  支持楼主的好帖子 下次遇到好解决了哈哈

网友:
很好,看了又想到很多内似的问题

网友:
很好,看了又想到很多内似的问题

zhoufude -1 重复资料,重复回帖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有用啊

网友(2014-07-06):
晓风欣月 -2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5-04):
我修过一台 分压电阻变质的

网友:
这故障不好查,谢谢分享啊

网友:
这种  乌龟壳  很容易坏,就跟NEC大电容一样

网友:
支持了,前两天才修到过,就是r376腐蚀了,在料板上找了半天才找到个260k的 换上就ok了

网友:
不会买个个那个管子啊,难看

网友:
楼主,,好做法!我以前也改过,至今未返修

网友:
换铁壳管一个要5元 自己多焊一下就省时省事

网友:
不好修,前两天有台没修出来

网友:
买全新的回来换就ok了

网友:
支持楼主,你这个帖子很好的!

网友:
CPU 供电问题 修了好多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B460、B470确实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我也用的B460。可是还没坏,等着他坏。哈哈哈
你的线太细哦,带CPU,发热不是一般大吧。

网友:
乌龟壳都喜欢坏啊 用笔记本上常见的mos不行么?干嘛用台机的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用全新的,不过才换过几台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z这种机器通病比较多  。就那个乌龟壳容易坏

网友:
牛叉。铁壳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不错的飞线技术

网友:
直接换铁壳不就行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 却是和3 5V和CPU供电的管子有关系 看不少人发过  可是有什么办法能测出来吗

网友:
就凭那几条线!也没人重复的来!

网友:
太强了  顶顶顶  填上去拉

网友:
晓风欣月 -10 严禁灌水

网友D:
问一下楼主、、用笔记本主板上拆的一般的上下管改不行吗?

网友A:
B460坏管子主要是管子发热底部虚焊导致,缺相供电引起烧MOS管

网友:
晓风欣月 -6 严禁灌水

网友:
看起来好屌,确实好屌~

网友E:
不知道这能撑多久?

网友:
呵呵,昨天刚遇到,杠杠的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思路能修出来的。。。我咋就没想到呢

网友:
只换上管,不换下管,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坏管子主要是管子发热底部虚焊导致,缺相供电引起烧MOS管

这位朋友正解。。。不错就是因为缺相供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改的那个管子看的我是郁闷啊,参考下我改的,线飞长了容易坏啊,,

呵呵,估计是我的文化程度不够吧,你的这个是蛮漂亮的,但是只用一个不知道用在CPU供电那里会不会顶得住哦。这我不敢下结论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用笔记本主板上拆的一般的上下管改不行吗?

这个笔记本的管子功率是比台式主板的小的,之前有拿笔记本的改过,不过有少数返修了,所以都是用台式主板的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能撑多久?

能用多久,这个我不敢跟您保证哦,但是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返修的回来。您遇到的时候可以试试。。。

网友:
这机子就是垃圾

网友F:
楼主这样改了以后能用的住吗   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样改了以后能用的住吗   会不会返修啊

改了,好多台了,也给客户用好长时间了,没有看到返修哦 ,您可以试试。。。

网友:
线飞的好难看

网友:
恩恩   还有就是这机器的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3 5V那里好像修过,CPU供电这块470就修得多

网友:
顶下  支持楼主的好帖子 下次遇到好解决了

网友:
这两种都是B460通病来的啦

网友:
一是觉得你的线不合适,再就是用台式机上的2个管子,能驱动起来么,不会不稳定吧,我都是用本子上的8脚管子换

网友:
遇到过,最后还是换版嘞。。。

网友:
你买个铁壳MOS管多方便啊。

网友:
楼主那里量大啊   这故障都修了20几台

网友:
那俩电阻是通病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飞一手好线哪!

网友:
只是论坛好多帖子收不到了,

网友:
这管还能改装,楼主好厉害

网友:
加功率的想法不错。我还是觉得直接换铁管子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