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戴尔PP26L笔记本不认USB求助!!~

楼主(2014-05-04):
一台戴尔PP26L笔记本 开机什么都正常有时候用着也正常 但是有时候插USB鼠标不能用 鼠标都不通电 插USB直接死机不动了 所有USB接口都一样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设备管理器里面 系统设备里面 High Definition Audio的UAA总线驱动程序 就会出现感叹号 声卡找不到了 机器很卡 是不是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求大神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亲 你连笔记本型号都不会看 是怎么 修电脑的啊

网友(点评):
1440 的 PP26L怎么有错吗 ?

网友:
没见到你说的这个信号呀!

网友:
看看USB的5V有没有点 在就是信号线了

网友:
对了 大下数据线对低阻值

网友:
加焊南桥或者换掉

网友:
看下 USB供电这块有没 漏电短路之类的 南桥坏的几率很小 还是供电这块

网友:
先检测下USB线路

网友:
5V供电,和数据

网友:
换硬盘重做系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