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大 短路怎么修

楼主(2014-05-04):
笔记本大短路现查什么东西

网友:
大短路一般公共点对地短了,一般都能烧出来

网友:
赞。。。。。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烧鸡大发。谁用谁知道

网友:
   看下是不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烧鸡打发  就出来了 烧到3A都可以

网友:
烧鸡有风险,使用请慎重!

网友:
用烧鸡法杠杠的

网友:
烧鸡大法,这个绝招很好用

网友:
烧机慢慢排除的

网友:
大短测公共点对地阻值,如果不为o,就直接用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