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 T410I 外接有显,白屏

楼主(2014-05-04):
BM T410I 外接有显,白屏,本人新手,不知道屏接口那块的关键测试点,大家帮帮忙
测试点

网友:
屏的供电,先看看保险断了没

网友:
如图看看,2张图

网友:
F3-3.3V------F9:19V

网友:
这种 明显是缺供电了 当然不排除显卡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查屏接口这块就对了

网友:
看下成像那块

网友:
EDID CLK对地值短路,是屏接口那边
接口怎么怎么会短路

网友:
明显是缺供电了 当然不排除显卡

网友:
T400 R400很多白屏暗屏都是保险坏

网友:
这种很简单 如果屏的供电正常的话 基本就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