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关于HP CQ40 122AX外接显示但是连接屏幕就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05-04):
                    接到一台HPCQ40 122AX AMD独显的机器 刚开始只是开机后不久就会死机问题 把南桥换了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开始会报错 需要按F5 F6才能继续,不然就停在那里 。
                                                         于是我就刷了一下BIOS 结果一时疏忽忘了把原来的BIOS备份,结果后来无论刷什么BIOS 就是外接都会显示,但是接自己的屏幕有时会显示一下,然后再开机就无论怎么样都不会显示了,已经排除屏幕和屏线的问题了。、搞了好几天都没解决 。。。。。求解答

网友A:
这个首先查下屏的供电 和显卡了 外接显了 你又刷了那么多BIOS  那BIOS可以排除了  还查屏供电这块吧

网友:
真大胆,刷BIOS不备份,从我第一次刷bios的时候我就知道要备份了,那时候师傅没有告诉我,我只是觉得这东西里面的程序如果备份下来那还可以刷回去,这样有后路可以走,不备份找别的都不一定能用,下次注意点咯,CQ40的bios论坛上很多啊,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首先查下屏的供电 和显卡了 外接显了 你又刷了那么多BIOS  那BIOS可以排除了  还查屏供电这块吧

屏供电没问题的  刷BIOS之前都是OK的

网友:
外接都正常了,还是查查屏接口的关键信号点,或者换个屏来试试嘛

网友:
F5  F6 好像没问题的吧  装上电池第二次开机就不会有了吧

网友:
没掉见的话,就换个BIOS芯片,再刷

网友:
好像还是BIOS得问题 再刷下

网友:
上次修了台CQ35的机子    客户拿 过来也是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    加焊显卡不亮   取下显卡后发现在掉点了  看看屏接口信号有了没

网友:
查查屏线接口的供电 比如19V 3.3屏供电 3.3V开启信号   加焊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板层掉线了

网友:
屏线没问题吗/

网友:
可能BIOS 芯片呗你刷坏了吧,从新找个刷

网友:
这应该就缺供电了 是显卡这块的供电  我最近修过几个和这查不多的故障 都是缺供电引起的 楼主查下供电

网友:
查下显卡的小供电吧  然后换个bioss在刷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