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C 不触发

楼主(2014-05-04):
联想Y460C 放了3个月没用 电池也干了 我拆开取了哈CMOS电池 开起了 装起 放了1个小时又开不起了 。
不触发

网友:
电容漏电了,得了休闲病,至于是哪个电容这就有点棘手了,因为太多的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搞了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
3 5 v电容 虑波 有问题 不是短路

网友:
南桥问题大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波形

网友:
测下阻值,看是那个的故障。

网友:
我头痛 想换主板了

网友:
找找 电容 一般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就查COMS电路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