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0 500 通刷rom后 11加载 01模块 还是写不上 该怎么 ...
1640 500 通刷rom后 11加载 01模块 还是写不上 该怎么办

楼主(2014-05-04):
1640 500G tahoe_LT 通刷rom后 断电 11加载 后 01模块 还是写不上 该怎么办 47模块 没有 备份 后来才知道
断电

网友:
磁头 2个 都测过 好的 另外 有其他rom刷过 显示250G 但是 容量大小配置 那里 都是 空的

网友:
我现在 才发现 有几块 1640的盘 是磁头坏了 01才写不进去 但是有个问题 问下 刚刷了 通刷rom 检测 磁头是好的 为什么 加载11后 写01失败 再测试 磁头 是坏的

网友:
终于发现 问题了 加载了11 再测磁头 原来 都坏了

网友:
问个问题 1640 同家族 不同容量 320G 能用500G的板吗

网友:
ROM不对吧?

网友(2014-11-18):
你还是 再折腾 折腾吧 不一定是磁头坏哦

网友:
写不上不一定是磁头坏了

网友:
数不是,有坏道????

网友(2014-12-19):
直接刷0ROM 或1ROM,不行就放一边吧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磁头没坏 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