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0b屏暗

楼主(2014-05-04):
感觉这个月应该还是和上个月一样不会怎么忙,正想着呢 活就来了
   hp 2210b 故障现象:屏暗      接到机器拆开测试,用自制的高压板测灯管,发现灯管没有问题,用他的灯管点我们好的灯管发现好的灯管还是不亮,拆开它的高压板一看发现在线圈的下面烧了一个黑洞,心想因该是高压板坏了,找了一个通用的高压板改上了之后机器正常显示了,大功告成,正乐着了竟然发现不进系统了,心想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找着u起进pe看下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竟然u盘启动不了了,心想这机器是支持u起的啊,难道是在bios下禁用了,进bios重新设置了一下,还是启动不了,    修到这儿心想主板还是有问题哦,又一次的开主板,首先量了下usb的供电正常,测了下usb的数据线都正常,说明端口到南桥的usb模块没有断线,心想难道是usb模块有问题,但是测试了下没有什么问题,

心想难道是bios里的信息丢失导致usb不能用,因为修机器的时候没有和客户说风险,就没有用客户自己的芯片,自己在旧板上找了个bios芯片,然后从官网下了一个bios程序刷上,,,,,开机机器直接就进系统了,再说一下,这款机器的bios是挂载在南桥上的,bios程序有问题会不跑码,但是不会不开机。。。新手上路,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BIOS坏,和你标题的暗屏这是两个故障哦  哈哈

网友:
这bios还真是引起的问题比较特别啊

网友:
不行 就换南桥

网友:
数据线对地阻止正常,一般刷BIOS  ok

网友(2014-06-07):
學習了!暗屏看是排線或高壓板,先釐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