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MX不开机。

楼主(2014-05-04):
电脑用着好好的死机后不能软关机了,开机键关机再不能开机了,打开机箱拿出主板插上数码卡没有显示,有时显00。没有思路不知如何动手了。
华硕

网友:
到底能不能开机啊?测试卡显示00?

网友:
不开机?测试卡显00?怎么显的?请楼主说详细些,是不开机,还是开机无显示?

网友:
测下各大供电,明钟,这些,看有没有哪个没出来

网友:
看供电时钟 PG 复位 全的来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 仔细一点

网友:
大家说的你看到没有,你说的太广泛了,把配件拆掉,量一下个MAIN电压的阻值和电压,若没异常,量一下有没有频率,若也没有异常再量一下有没有PWRok,若还是没有问题最后量一下PCIrst#,也只能这样回答你了,呵呵

网友:
对于这样的,直接换主板了。还问啥

网友:
对不起!是:只能通电,主板不开机。数码卡显:00“,好的,我去查一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