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验(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4-05-04):
望路过的朋友给评论下!

网友:
什么哦 下载下来看不到

网友:
不开机:指接DC适配器后,没有触发之前无M3和M5的待机电压,除了少数联想机型外,一般都有M3、M5电压。
        1,DC电源插头插座
        2,隔离电路、保护、电池充电电路。
        3,M3/M5电压的主控IC,如  MAX1632和LTC1628
        4,DC-DC电路的大MOS管
        5,M3/M5的负载电路有短路(在触发瞬间监测M3/M5回路上的电容两端的
            电 压有无上升的迹象)
        6,三大电源管理IC有不工作或者损坏。(查它们的供电、时钟和关键点)
,不触发  指有M3/M5,但是不能触发。
        1,首先找到触发点,看是否有高电平?追踪触发点的去向,
            如 IBM  T系列是进入PMH4的32脚和H8芯片的20脚,看线路
            有无连通?如果触发点无高电平,则H8、PMH4/IO芯片或者
             南桥不工作或者损坏。
        测南桥的RTC,来证实南桥内部的启动电路是否正常,
              如果
        无  RTC,南桥坏或不工作,要查它的供电和阻值。
        3,整机的负载有短路,导致的假不触发,要仔细检查各电感的
            对地阻值。或者监测触发瞬间的各电感上的电压上升情况。
            排除局部短路引起的保护,必要时,可以断开某个可疑的
            电感来触发,看其它电压是否能供上。
        4,电池内部短路引起的不触发也经常见到。所以维修时,不
              要上电池,只是在检查充电故障才上电池。
五,上电之后,测各电感上的电压是否正常?再上假负载,
             测关键点,OK,则上CPU
             触发的同时,用示波器测笔记本的关键点(BIOS、MINIPCI
             内存,北桥附近排阻。

网友A:
就是这点内容  还整个压缩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点内容  还整个压缩包

我去,分享下嘛,不会在意这一点的

网友B:
好资料 要压缩起来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 要压缩起来  哈哈

对呀,好资料就要压缩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呀,好资料就要压缩起来

呵呵  楼主风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楼主风趣

那是,好资料就要压缩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楼主风趣

我有一个压缩文件要密码,解不开了,你能给我弄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压缩文件要密码,解不开了,你能给我弄弄吗

额 压缩文件的加密 是不可逆的,制造商貌似都破解不了,,,,你可以用穷举法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 压缩文件的加密 是不可逆的,制造商貌似都破解不了,,,,你可以用穷举法试试!

我发给你,你弄弄,看破解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给你,你弄弄,看破解了不、?

额   我看也是一样   无非是跑字典,,,,,,很麻烦的

网友:
就是分析下塞 大概一样不全

网友(2014-06-26):
看来资料都是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网友(2014-09-20):
资料好坏是看什么人 需要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