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指教一下突然负载能力下降的 LONG WEI(威龙)PS-305D可调电源!

楼主(2014-05-04):
~~最近我的可调电源 数显威龙305D负载能力很弱,电压能调到二十八九伏,短接正负级输出,电流也只能到0.2几安同时电压稍微有二三伏的下降。
刚买回来时电流能到4安以上。有没有哪位同行修过这种故障现象的,支个招吧——在此谢谢... 11年买的,当时修手机
常用,但总感觉不是太顺手。

网友:
为了让个更多的人看到帖子,我顶

网友:
学习中,求高手解决

网友:
限流电路问题,拿这个修手机真是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点评):
~当时买时就考虑到一身兼二职呀 呵呵, 待会再推敲推敲,看能否医治一下。

网友:
我见过的好几个电流表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调流电阻故障吧,里面电路板上黄色的电位器,这几个东西很垃圾的,经常导致电压或者电流显示不准备或者不能调。

网友(点评):
~~自个的电源坏了要说修实在没思路,也找不到一图纸。让隔壁的修电器师傅修,师傅说查故障比较麻烦 呵呵 我又包回店里把一些管子拆卸掉测试好似都正常,你说的这几个三角的微调黄色电阻 待会看是否拆卸下来测一下...

网友(点评):
手头没用的了,急啊....

网友:
这种应该是以前短路导致电阻坏了啊

网友:
我的可调电源是APS3005SI    可调电源二角温控温控芯片坏了一接负载电流就掉 现在短接就好了 就是风扇常转

网友(点评):
你的电源散热器风扇还有温控电路吗?我这款好似没这个电路 。

网友A:
我的也这个牌子的,买了好几年了,也是这个故障,电压老是不准,调好就下降,里面还咔咔的跳响声,像短路那样的咔咔声,不知道什么故障。哎!~~~

网友(点评):
这种声音应该是过流保护——里面有两个黑色的保护器。

网友(点评):
那你修本子是怎样用的,应该没我的严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这个牌子的,买了好几年了,也是这个故障,电压老是不准,调好就下降,里面还咔咔的跳响声,像短路那 ...

每次都是要摆弄很久就正常了,凑合用着吧,哎,你说的那个零件好换吗?多谢兄弟提醒。我的也就是最近才有的故障,之前是好好的。

网友:
这个电源变压器比安泰信的大,不知道是不是有110V绕组的原因,我前段时间才在淘宝入手一台,到手后感觉它的三位数显电流很不准,于是就狠下心另外买了个四位数显的电流表改装上去,前后花了220个大洋。

电位器是个鸡肋,面板的上电位器分别是10K和1K的,我把10K的换成了精密线绕电位器,电路板上有五个黄色的可调电阻,也全部换成蓝色的线绕电阻,这样一来,感觉稳定多了。

里面有嗒嗒的声音,是继电的声音,不是你所说的过流保护的声音,这个电源并没有过流保护和过压保护,

继电器是用来切换变压器输出绕组以得到不同电压的,总共有四路输出,14V 21V 28V 36V
输出电压在8V以下的,切换到14V绕组;14V以下的,切换到21V;18以下的,切换到28V绕组;最后在22V左右切换到36V绕组。

电源的稳压方式是三极管串联式稳压,散热片上两个铁盖的2N3055便是大功率的三极管作为电压调整管,

电源工作时,这两个调整管也要消耗功率,通常约等于C极-E极之间的压差乘以输出电流,

我量了一下,在电压输出为19V时,CE之间压差约为20V,就是说,如果这时用19V电压,输出电流达到5A的话,那两个三极管就要消耗100W的功率。

所以,发热量是不可小视的,原来的散热根本顶不住长时间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两个2N3055很容易烧坏的原因。

网友(点评):
你在哪个区 ? 比较羡慕你改进的电源哦!!!

网友B:
嗯,声音我也听修电器师傅说是输出组切换声。你说的面板上的1k,10k的点位器的确质量令人怀疑,我估计可能我这台的故障与电流电位器有关!
今晚还在TB上找好点的进口电位器 呵呵 2K的有进口的,1k没找到。
呵呵,楼上你太专业了。竟然研究的这么全面——在这谢谢你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声音我也听修电器师傅说是输出组切换声。你说的面板上的1k,10k的点位器的确质量令人怀疑,我估计可能我 ...

如果10K的电位器换的是精密多圈线绕的话,1K的就没必要换了,因为多圈线绕已经很精准了,无需再微调。

还有就是这种电位器不好装,因为面板的PCB已经挡住安装位了,精密电位器个头都比原装的碳膜电位器个头大,无法就位安装。

网友(点评):
嗯是的,分析的很有道理。你所说的“电路板上有五个黄色的可调电阻,也全部换成蓝色的线绕电阻,"蓝色的线绕电阻,具体是什么样的?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我换的是这种电位器:

那个扁桥也被我换成了这种方桥,主要是电流大,估计原来的已经足够大了,我就是换着好玩儿。

下边这张图是卖家贴出来的,很有价值。

网友(点评):
你这种蓝色点位器是在TB上买的吗?我找了一家有,但是他不单卖

网友:
大把,几毛钱一个而已

网友(点评):
原装黄色电位器上印有 如 203,205等等不同的数字,代表什么?买蓝色的电位器该怎样选?

网友:
我晕,那些数字不就是阻值吗

网友(2015-04-24):
aps3005电路图哪位有没有,共享一下。我的也只能调到7v左右,而且还啪啪的响。

网友:
可调电源是电位器问题,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