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碳带标签打印机故障,有图

楼主(2014-05-04):
请问这个效果,是什么原因啊?

补充内容 (2014-5-5 10:03):
是碳带打印机,用的是碳带,打的是不干胶纸。

网友:
可能是纸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热敏头

网友:
热敏头坏了,需要更换。

网友:
打印头的问题啦搞点酒精擦擦

网友:
是普通纸还是热敏纸,没说清,头不好,搽一般没用,更换。

网友:
不是热敏的,是碳带打印机,打的是不干胶标签

网友:
头头 没坏的话  供电线路故障 的可能性 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