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B75-M REV.1.03(1155针)

楼主(2014-05-04):
现象是不跑码,内存,桥(单桥的),CPU有一组没有供电,CPU供电芯片:主芯片UP1625S与UP6281B8组合给CPU供电的,有谁 有这个芯片的PDF,麻烦传一个,在此谢谢了.IO是NUVOTON型号是NCT67790.在线等!

网友:
你说的那个没有电压的CPU供电是不是CPU的正上方的一组,若是就不比考虑修VCORE了,因为那是正常的,那是GFX电压,不跑代码有很多原因,建议你先从刷BIOS开始吧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你那边都修得到?窜货啊?不然这板子都没过保的

网友:
这板子  前些天  修到一个刷bios  好了的     还在保内   保修时间长 就在这修咯

网友:
上传给你一个也是在迅维网找到的UP1625P的PDF把,应该是可以用的,因为我前段时间修华硕H61的板子的时候几种板子1625P和1625S一直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
谁有BIOS传个给我谢谢了

网友A:
晓将将,你传的图13.和48脚怎么没定义的

网友:
我叫不紧张,你有BIOS吗

网友(2014-07-08):
上华硕官网下几个BIOS来刷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晓将将,你传的图13.和48脚怎么没定义的

哥们,这两根线不是他的针脚,是一根横线加竖线而已。。。。

网友:
谁知道这up6281b8有什么芯片替换

网友:
感觉现在华硕的板子坏得多啊……

网友:
这种UP的芯片引脚定义最能找到。。。

网友(2014-08-16):
我今天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还没修好呢。

网友:
楼主修好的话,说一声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