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戴尔15r-n5010发热过大断电。

楼主(2014-05-04):
原先是风扇有问题,风扇更换后正常转,散热铜管导热正常。进系统一两分钟就断电,不进系统就进bios设置也是差不多时间就断电。望大侠各位指点。

网友:
新 手 kankan
反对楼主:
5.0
九叔
反对楼主:
严禁灌水,灌水可耻

网友:
我这个本倒是不断电,就是鲁大师报温度高,不知道怎么搞了。楼主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2014-06-13):
我这有台N4030的风扇不转,也是 过一两分钟掉点,机器能显示

网友:
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待高手指点

网友:
高手哪里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