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1024tx pe下键盘可用,win7下不可用

楼主(2014-05-04):
hp 4-1024tx pe下键盘可用,win7下不可用,这个机器摔过,有时,win7下可用,但是不稳定。换成KBC芯片,问题还是一样,不知道哪位同行有遇到过的
win7

网友:
XP系统试过没有??有可能是你的OS没有装对啊

网友:
键盘接口看下啊

网友:
换硬盘装过win7 还是一样的

网友:
硬件应该没问题,装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好修啊,我这里有个hp g4摔了,修好之后有时开好几次才能开机,但是只要开了机就很正常。头痛中。

网友:
后来键盘粘键,换个上去了,测试了一天没有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反修

网友:
这是什么,图纸还是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我也这么做

网友:
不过我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
去官网找个驱动下载看看,这样的情况像软件的问题多点。在不行就拔掉光驱,无线网卡,触摸板,其他的外设看看。

网友:
驱动为题吧

网友:
ec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怀疑是键盘接口氧化 用酒精洗洗键盘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