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GT210高清版-TC512M

楼主(2014-05-04):
显卡开机不显示,测量显存对地01.0,核心对地01.6,直接用PCIE线供电线测量显存供电有2.17V,核心供电1.2V,但在2-3秒左右就会没有电压了,内存和核心供电的控制芯片在一起RT9259B,芯片已经更换,MOS管已拆下测量都是正常的,是不是GPU空焊导致的掉电保护,但显存对地感觉是不是太低了“电压有瞬间的出来应该不会短路吧”,正常的10欧左右吧,还是GPU有短路等。

网友A:
显存对地01.0  看是短路了  有供电的时候,显存不会发热吗?

网友(点评):
短路是一定的,但是也一定不会发热,才2、3秒就没电压了,想热也热不起来。

网友(点评):
而且显存供电同时也是供给核心的,所以说,短路也不一定就是显存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核心这一路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对地01.0  看是短路了  有供电的时候,显存不会发热吗?

显存和GPU摸了也没怎么特别的热,可能和你说的2-3秒热不起来,反正MOS管拆下测量是好的,和供电芯片换了一个,故障一样,下一步是不是拆GPU,或显存芯片,看是不是阻值能起来到10欧左右

网友:
应该是  显存  那边问题   拆掉 pwm芯片  和上下管   还短  基本报废了     那边电容   坏的很少

网友:
也不是多值钱的卡   有可调电源的话,加1.5V到显存供电的电感 烧一下,看显存,还是GPU 或者是贴片电容

网友:
这样找问题简单很多  电流从小慢慢调上去,应该很快就找到那里短

网友:
这个显卡很多是供电问题 芯片坏的少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有周围的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