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6版号FX6MB8DO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4-05-04):
待机刚接电流表待机显示0.1然后归零按下开机键电流0.1,这个板子好像没有5V测3.3正常ec换过问题还是一样求助啊

网友:
要查工作条件啊,仔细查查供电,信号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仔细一点,维修很多时候靠的就是仔细

网友A:
楼主,,待机0.1明显不正常啊、!先把进水地方好好弄干净吧!

网友:
什么地方进的水,清干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待机0.1明显不正常啊、!先把进水地方好好弄干净吧!

清洗干净了好像板层有问题,水渗透板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