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5G3CPU无供电求解

楼主(2014-05-04):
求解答不跑码CPU无供电芯片正常排阻。I0.时钟也加焊····mos管正常无短路,BOIS芯片正常换正常使用的主板的BOIS

网友:
内存  桥的供电可正常 测下   最后再测VPU的供电

网友:
是CPU  打错了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南北桥都启动的应该是通病都有几块是这样的了

网友:
我打2.6电压是电压只通到那个位置

网友:
内存电压有吗???按照时序走,你这个还要我去下载还要分,你直接截图出来大家就好分析了啊

网友:
内存供电有没测了,内存供电正常的话,你那个0.269V的应该是 2.5V左右  桥的供电我记得是有了CPU供电后,才有的

网友:
amd不跑码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桥供电有没?如果没有,先桥,然后cpu就有了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的EN脚有没有开启电压

网友:
估计先看内存供电吧。。如果有就看电源IC的条件了。如果都有。。就换了。。,还要测PWOK。有没有

网友:
你说的不够详细啊,让我们怎么给你分析啊!

网友:
查PWOK,换供电芯片!

网友:
此桥是内存供电和PG信号通过三极管转换开启CPU供电,从CPU供电EN脚向外跑线找到三极管进行测量BC极条件是否正常,些板常见是三极管的上拉电阻坏。

网友:
EN脚向外跑线找到三极管进行测量BC极条件正常

网友:
其它供电正常吗?先看下其它的供电正常没有,上电时序很重要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