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6050A2216301 开机掉电 CPU 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4-05-04):
HP 540 板号 60580A2216301

测得 :
不上CPU时,电流 0.336 A 掉电。测得CPU 电压 1.5V 。上CPU  总机电流 0.450A 掉电 测量CPU 0.3V左右。
有个奇怪问题,你说他 CPU 电压 只有0.3 V ,怎么 U12 的 2# 怎么还输出 高电平 叫。。就是会掉电。

不上CPU时,开机测 一组MOS 没波形。一组有波,输出 1.5V 电压

ADP3208 关键脚的电压
1#    EN                     3.3V
2#    PWRGOOD        3.3V
48#  PM_DPRSLPVR  0V
47# H_DPRSTP#       0V
46#  PSI#                  0V

2#    PWRGD              3.3V
20#                              1V

网友A:
赶脚46 47脚不正常,正常应该为高电平,意思是为深度休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脚46 47脚不正常,正常应该为高电平,意思是为深度休眠信号。。

PSI#/DPRSTP#/DPRLSPVR:高/高/低,DPRSTP#/DPRLSPVR配合PSI#一起使用,设置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脚46 47脚不正常,正常应该为高电平,意思是为深度休眠信号。。

感谢指点,有的为1伏多有的3伏多,这样子怎么理解,遇见师傅,特地请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