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19寸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05-04):
有一台19寸LG的,故障白屏,用通用板点过,屏幕是好的,不插线5V正常,插上屏线只有2。9V,不知道是驱动板那里坏了。

网友:
你把显示器型号驱动板型号发一下好吗?  要不你就直接改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可能是排线有问题,或者是电压

网友:
碰到过同样问题,没解决,怀疑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LG显示器不怎么好修 没什么经验 来学习下

网友:
你查下驱动板转换电路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直接换了个驱动板

网友:
单独给屏接5v供电看看情况。

网友:
驱动板电容不行了 负载能力不行了 带不动屏,也可能是电源板的5V有问题带不动负载,你看看5V相关的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