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正常,无法关机,IO型号为IT8712F

楼主(2014-05-04):
维修步骤,IO67脚待机电压正常5V,测开机排针与IO相连引脚75脚PWSW有高低高跳变,IO72脚能发出PWBTN跳变信号,而IO71脚接收到的SLPS3却始终为3.3V高电平。拆了IO测焊盘依然为3.3V高电平,开机时摸南桥IO网卡一切正常没有异常发烫情况。难道是南桥坏了吗,求思路,

网友:
纽扣电池清零

网友A:
有可能是南桥,你南桥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南桥,你南桥什么型号的

南桥型号为INTEL82801GB

网友:
先从绿线跑线,查相关电路,先查电容,再查IO

网友:
估计是南桥 南桥发出的SLP#3 的信号

网友B:
强制关机试试。这个IO好找啊。。换换试试。。是无法关机,还是关机后风扇转啊

网友:
这个南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关机试试。这个IO好找啊。。换换试试。。是无法关机,还是关机后风扇转啊

就是无法关机,放过CMOS电,不管用,板子暂时放一边了,谢谢以上各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
直接换IO 再干南桥

网友:
期待结果,我也有碰到一台电脑,关机都正常风扇还转,刷过BIOS还正常,准备干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