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 无复位

楼主(2014-05-04):
通电看下有内存.桥CPU供电,  假负载时时钟复位都有,上CPU时就没有复位,CPU电源芯片是ISL6324 ,上U时电源芯片的PWROK脚 为0.45V,假负载时正常有3.3V,  经过跑线这脚是跑到的一个三极管的C极,E是到CPU的座子上PG有1.5V,PWROK脚 为0.5v0时,手摸到E极是就有PWROK脚3.3V了     我是菜鸟   会的教下谢谢

网友:
说的比较模糊。坛子里有这类主板的通病看看吧

网友:
换了那个管吧,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管,都换了试试

网友:
更换PWROK的管子及上拉电阻。

网友:
4楼方法试了吗?OK不?

网友:
一看是AMD芯片组的,首先就加焊一下比较好,手压有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