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 LCD-37GX3

楼主(2014-05-04):
请问大师们我的夏普 LCD-37GX3液晶电视机这种情况是不是屏坏了,还能修吗?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4-5-5 16:07):
有哪位大师知道驱动板屏线的各个数据呢?谢谢。

网友A:
YES,判它死刑。。。。。。。。。

网友:
别搞了 ,废了

网友B:
如果驱动板 屏线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屏坏了,您最好拆开看看内部,

网友C:
可以修的,要专业的设备。

网友D: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驱动板 屏线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屏坏了,您最好拆开看看内部,

驱动板就不知道有没有坏,排线就重插过了,但是一样,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屏坏了,,,,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YES,判它死刑。。。。。。。。。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修的,要专业的设备。

怎样修呢?多谢指点。

网友:
不好修放弃吧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搞不懂了搞不懂了

网友:
1万多买的,这样放弃真的舍不得。

网友:
不放弃;换屏或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