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cer v193w的问题都很特别

楼主(2014-05-04):
今天修到的一台v193w,现象是闪一下指示灯灭了。这个机器一般是驱动板上的两个小三级管爱坏,结果不是。
后来测试的时间发现灯管在打火,原来是灯管的问题,。
ACER

网友:
伙子学习了,谢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来的时候问题是不亮,改了高压后显示正常,但是过一会就会自动黑屏,然后又好了,一会又黑。。不知道有主遇到过没~~是不是驱动板上的那个3极管坏导致的呢

网友:
指示灯不亮 一般不会怀疑灯管,下次遇到也要悠着点了

网友:
这现象少见,学习了

网友:
已经见过两种型号的灯管会引起电源保护了,明基的的15寸显示也出现过。

网友:
清华同方的也有 两个三极管 爱坏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啊 下次遇到得悠着点了

网友:
确实不好判断,这款显示器起初我也判断是灯管或高压板有问题,后来看了论坛经过检测才确定是驱动板的小三极管坏了,费了很长时间。

网友:
没见过灯管打火指示灯灭的、、世事无绝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