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AT8MB8H6 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4-05-04):
一台HP的笔记本,主板型号是DAOAT8MB8H6,是广达时序来着,EC是KB3920,EC的晶振两脚有1.5和0.6的电压,EC供电是3VPCU,11脚有3.3V,EC的RST不知道是不是42脚,有2V的电压,EC到BIOS的EC_SCI脚无电压,按开关键NBSWON#有高低高的跳变,但EC没发出DNBSWON#给南桥,请问这会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ACIN#   LID  D/L#  主要看下这几个条件

网友:
当然BIOS程序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IN#   LID  D/L#  主要看下这几个条件

这个听老师讲过,但具体是这几个是高电平正常还是低电平正常?

网友:
查EC的条件啊,复位2V不对吧

网友:
你先要查下EC的工作条件,才能更好判断

网友C:
有时候bios放一下电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好多还没查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E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包括BIOS程式这边

网友:
EC需要bios程序配置才能参与开机,或者程序可能保存在它内部的rom

网友D:
查下RSMRST#,如果没高电平就说明EC条件没满足,如果满足了,DNBSWON# 应该也有高低高跳变。

网友(点评):
在广达的时序里,当EC的VCC CLK RST# 和GPIO脚位定义好了,且收到NBSWON#就会产生RSMRST#,所有你这话感觉很矛盾,很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听老师讲过,但具体是这几个是高电平正常还是低电平正常?

ACIN#适配器插入检测 3.3V    LID休眠开关信号 3.3V    B/L#为电池电量低检测信号 应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bios放一下电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BIOS怎么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RSMRST#,如果没高电平就说明EC条件没满足,如果满足了,DNBSWON# 应该也有高低高跳变。

是没错啊,RSMRST#正常的话,EC会发DNBSWON#给南桥,你说的NBSWON#是开关给EC的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下RSMRST#,如果没高电平就说明EC条件没满足,如果满足了,DNBSWON# 应该也有高低高跳变。

只要是广达代工的,RSMRST#都是触发后才有的哦,师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广达代工的,RSMRST#都是触发后才有的哦,师兄

。。。难道我表达真有问题?LZ问题是安了开关,EC能接到NBSWON#这个高低高跳变,但是EC没有发出DNBSWON#(相当于PWRBTN#没看图纸,自认为LZ是想这么表达)  所以我就脚LZ查下RSMRST#这信号来判断EC待机工作是否正常。。。还是EC与桥之间的DNBSWON#信号线出问题。

网友:
干完EC 再干南桥

网友:
3920的没找到图纸,但是我有3926的脚位,那个复位脚是不是错了
厂家型号
KB3926
待机供电
待机时钟
123/122
待机复位
读取BIOS
119/120/126/128
LCLK、LRST#\帧周期、LAD(0-#)
12、13、4、5/7/8/10

网友:
Northbridge or Processador. if in the button to power and the bios showed 3.3v? it forgives the trans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