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 M2+主板COMS放电后才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4-05-04):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映泰MCP6P M2+主板,说不开机。上诊断卡确实不跑马,把COMS放电后,开机正常跑马,心中大喜,以为可以收银子了,关机后再开,有不跑码了!再次放电又跑马,电池测量有3.1V电压,考虑可能BIOS出问题,刷了一个初始及新版BIOS文件,问题依旧。不跑吗测试各级电压正常!现在没有思路了,求解释!请勿灌水!谢谢合作!

网友:
补充下《一定要把COMS跳冒放电才可以正常开机!单独拆出电池也不跑吗?BIOS底座也更换过,无果》

网友:
第一:先换CPU,第二:芯片坏也会

网友:
状态不对,

网友A:
这个是RTC电路不正常导致,测量跳线帽电压是否正常,查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了,以上正常基本确定是桥的CMOS电路问题。

网友:
你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怎么样?

网友:
按徐总办法查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RTC电路不正常导致,测量跳线帽电压是否正常,查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了,以上正常基本确定是桥的CMOS ...

非常感谢徐老师问题解决了!谢谢!我是34期的学员,有清晰的思路才是王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徐老师问题解决了!谢谢!我是34期的学员,有清晰的思路才是王道

你怎么没有学员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没有学员图标?

我只有毕业QQ群,其它的我都不知道!没有人和我提过

网友:
刷bios和换南桥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样神经的主板,不过我重装系统就可以了,只要不清除COMS应该都没事,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徐老师问题解决了!谢谢!我是34期的学员,有清晰的思路才是王道

楼主能否讲述一下细节,今天我也遇到一个华硕的板子,每次也都是这样,放电开机,有时能正常关机有时还关不了机,

网友:
麻烦楼主说下问题在那里,怎样处理好了。

网友(2014-06-03):
楼主修好了吗怎么修好的

网友:
怎么修好的?楼主说说呀

网友:
只有正确的思路才能修好板子,肓目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2014-10-26):
我估计可能修CMOS那一块电路,修好的

网友:
1 coms电路  2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