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引起的高温

楼主(2014-05-04):
华硕P5P41T LE 主板拿到手主板为不跑码  测量主板各供电正常   发现北桥散热片发热高   上假负载正常
   难道北桥坏了?  换一个   手摸  卧槽    手直接起泡了  疼啊   发现北桥有MOS管 也发热   换掉  还是那样    跑线跑到南桥附近有个排阻和324  换排阻不行  换324好了  也不发烫了   哈哈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有知道的说一下!!!!!!!MOS管是2.2V的电压通CPUVTT    没发图  不好意思

网友A:
难道北桥坏了?  换一个   手摸  卧槽    手直接起泡了      换一个什么啊   ?

网友B:
北桥缺少电压就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缺少电压就会发烫。。。。

确定吗  ?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  还以为只有短路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北桥缺少电压就会发烫。。。。

什么原理?难道北桥缺供电也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理?难道北桥缺供电也会发烫?

原理不知道。。好像是老大们说的

网友:
北桥供电电流不足导致北桥发烫,换芯片后电压正常就不烫。

网友:
有些桥缺少电压是会发烫,intel南桥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北桥坏了?  换一个   手摸  卧槽    手直接起泡了      换一个什么啊   ?

换一个mos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