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50开机不显

楼主(2014-05-04):
机器拿来电流1.4左右不显,拆机检查U26有少量进水,处理后故障依旧。测各电压正常,没有图纸又没看出来这芯片是什么型号,无奈看芯片线路,跑到EC附近,在论坛下了个EC_BIOS刷进去此机OK!收银XXX元。
进水部位:

ECBIOS:

开机画面:

网友A:
好功力,思路清楚,E50坛子里没图纸吗,看一下IC是于什么的

网友:
这机子板子貌似和E40是一样的。

网友B:
进水刷BIOS     都能好。只能 总结两点。一。楼主功底很好。二。   楼主很走运。谢谢楼主,看了楼主的帖子。现在我也知道了不一定跑到1.4的就是显卡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继续扫荡论坛帖子!!!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水刷BIOS     都能好。只能 总结两点。一。楼主功底很好。二。   楼主很走运。谢谢楼主,看了楼主的帖子 ...

很奇怪吗?其实进水那里不是主要问题,是因为BIOS坏了,结果发现进水了,就认为是进水导致BIOS坏了。其实不是。

网友: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D:
楼主我今天碰到个G475 大面积进水 EC不发出待机好给南桥 结果楼主测ACIN CLD_SW都正常 然后换了EC还是涛声依旧 最后无奈刷了BIOS好了 真不理解

网友:
昨天修了台G580进水机也是没图纸修好了,断线

网友:
lz运气好吧不是bios问题那就大条咯

网友E:
楼主在哪个城市啊。这么热的天还穿外套呢~~

网友:
我还以为是进水把BIOS程序损坏了呢,之前也碰到一台联想THINKPAD的,忘记是什么型号了,客户说是上午进的水,拆机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南桥附件,BIOS芯片等,最后换IO,SB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哪个城市啊。这么热的天还穿外套呢~~

正常了,5月都飞雪了没看见?之前一位甘肃的说那边前几天还下雪了

网友:
楼主 发帖  简洁有力 功夫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今天碰到个G475 大面积进水 EC不发出待机好给南桥 结果楼主测ACIN CLD_SW都正常 然后换了EC还是涛声 ...

电流1.4了 该有的电压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功力,思路清楚,E50坛子里没图纸吗,看一下IC是于什么的

板号是GC6没找到,本来还打算看看U26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刷BIOS     都能好。只能 总结两点。一。楼主功底很好。二。   楼主很走运。谢谢楼主,看了楼主的帖子 ...

拆机之前我也以为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吗?其实进水那里不是主要问题,是因为BIOS坏了,结果发现进水了,就认为是进水导致BIOS坏了。其实 ...

确实,我真的是按那思路走的。看电流本以为是显卡,看到进水痕迹就放弃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哪个城市啊。这么热的天还穿外套呢~~

不比南方,我在内蒙。关外,前几天还下雪呢

网友:
这么快就被你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