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 不触发 像通病

楼主(2014-05-04):
这两天连续接到两台E430故障都是不触发,第一台用了大概1小时左右才搞定 ;    大至过程:折机量后检查主板板面确定无污损后,通电电流0.037,量待机3V5V全无 ,再量B+无电压。用二极管档测阻值。B+到地0欧,用断开排除法找真凶,当断开PL1002时,B+阻值正常了,此时凶手已锁定在CPU_B+这个范围内了,再一一排除找到屏线接口旁的一个电解电容拆除后短路排除,补件后通电,待机电流0.005,开机正常显示.     第二台折机后直接量B+也是短路,断开PL1002  B+还短  但CPU-B+无短,只好调一个一个排除,最后找到的还是一个电容, 。换了就好。因为板上有好多电容标识所以说 的不是那么清楚。感觉这种机好垃圾呀,我哥是卖THINKPAD电脑的,所发这种机我修的比较多,个人感沉E系列太水了。好多刚过一年就出问题的。      我是半路出家,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对我来说能搞定一片板子还是蛮鸡动的,希望大家多多技持,多多鼓励

网友A:
补上电容位置图片 以供参考

网友:
本人遇到过E430和E430C同意的问题,,有一次是屏线接口处的那个黄色小电容短路,另一次是待机部分

网友:
我修的是屏供电的电容短路

网友(2014-06-28):
B+短路不应该是大电流吗?怎么是不触发?

网友(2014-05-04):
两个都是这电容短路,公共点短路好找

网友:
这款机器这么烂吗!!!

网友B:
楼主,图纸上传下啊。

网友:
唉  遇到这机器……如果是通病还好点。像楼主这种“挺萌的”原因。头都大了、

网友:
恭喜楼主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 赖心点就好了!

网友:
半路出家的能修好就好啊!

网友:
全是公共点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纸上传下啊。

你看看 联想E430

网友:
很祥细,联想E系列就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的点位图啊,找个零件太麻烦了

网友C:
B+短路通电应该大电流,怎么会只有0.037电流  不解

网友:
电阻分压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B+短路通电应该大电流,怎么会只有0.037电流  不解

仁宝的板子就这样

网友:
很多E430的机器,因为后级有短路,拉低点火回路预供电电路B+的电压值,一个一个切就是了。这个电容都成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上电容位置图片 以供参考

看不到图呀

网友:
还没碰到过。希望下次能捡到这种机子。。

网友:
希望这是继 E420 E520 后又一块大肥肉

网友(2014-06-13):
E430修了几台  都不触发  故障还算简单

网友:
这个板子  3  5V供电也爱坏  95280  还很贵

网友:
E430我只修到过不触发的是EC问题

网友:
电容大短的机器见多了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这机器,太垃圾了,通病都修不过来

网友:
的确是有这个通病。24楼说的那个零件好像不是这个机子里的,是e420的

网友:
公共点短路会不触发么?直接大段啊

网友:
有点像戴尔机器故障

网友:
人保代工的还是好修

网友:
E430电容坏的挺多的,还有就是EC带程序,更换需注意!

网友:
楼主修的也太轻松了吧

网友(2014-07-18):
E 系列的机子都不行。缩水很多啊!!

网友:
E430 不触发 通病,就是CPU的供电附近的电容坏,呵呵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应该是个例。

网友:
e430是很垃圾,刚出保修就坏,还是保1年,修过一个不出3 5v的

网友:
我的也是短路 电容都拆掉了还是短路   b+ 过pj401后短路  不知道什么原因   电流反应时 0.04 部触发

网友:
我也碰到台,还没看,我电源是3位数,只能看到0.00  到时候拆机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2014-08-20):
学习了,以后遇到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B+短路通电应该大电流,怎么会只有0.037电流 不解
仁宝点火回路,亲~

网友:
图纸正好我需要

网友:
这个图纸能使用?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吗??我没遇到过

网友:
不触发,无35V,查了不是电路短路,我怎么就遇不到电容短路的呢

网友:
这个通病有个是电容问题,待机一般都是0.03以上 公共点短路,把屏线附近的电容拆了就行,还有一个就是待机0.01 公共点16v左右,好像是EC程序的问题,得刷EC程序或换剪板的EC

网友(2015-02-27):
公共点短路还是挺好找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器遇到不跑CPU要搞死人啊

网友:
我只是修过待机电路有问题的内

网友:
大家都是新手,慢慢来,,,,,,,

网友:
很奇怪,怎么还有保一年的笔记本,联想这么做就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了。。?这不是给我们做维修的提供赚钱的平台了么。。哇哈哈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E430待机0。006,无三五伏,测量待机芯片无EN1 EN2,发现是EC控制,EC带程序,太麻烦了,这机好像就这几个毛病

网友:
学习到了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THINKPAD E系列的机子真的不好

网友:
这种就是19v短路电容容易烧 用强加电能 把短路的电容烧出来

网友:
这机器真的这么烂

网友:
英雄不问出处,虽说是半路出家,只要努力,一样可以成为高手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图怎么看不到呀

网友:
是那个95280 你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