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硬盘自检

楼主(2014-05-04):
  强制关机后,再次开机时就可能会出现硬盘自检,而且又不是一两次。

  改注册表,又嫌麻烦!

  接下来,我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小巧的软件。

网友A:
进系统安装就行了么

网友:
这个是改注册表了还是没改

网友B:
双击标记这些 清空里面的内容 就取消开机磁盘检测了

网友C:
何必呢 给个注册表就好了  还写成脚本 累不

网友D:
谢了 终于有程序    解决这个问题了  省时间去改这改那的了

网友E: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需要手动执行一遍磁盘修复即可,一定能解决,你提供的这些方法,让我想起了掩耳盗铃,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需要手动执行一遍磁盘修复即可,一定能解决,你提供的这些方法,让我想起了掩耳盗铃,呵 ...

但是修复的时间过长,你能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必呢 给个注册表就好了  还写成脚本 累不

注册表不好找的,软件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击标记这些 清空里面的内容 就取消开机磁盘检测了

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找注册表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安装就行了么

对,点击一次,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了 终于有程序    解决这个问题了  省时间去改这改那的了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方便快捷

网友F:
很蛋疼的杀软老抱病毒

网友G:
重做系统就行了  要不就 检哪个盘 格哪个盘 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蛋疼的杀软老抱病毒

涉及到修改注册表,所以报毒是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做系统就行了  要不就 检哪个盘 格哪个盘 就没事了

重装系统,差不多要20-30分钟左右,用一个软件,几秒就能解决问题,谁划算些?

网友H:
傻瓜式一键简单程序!~~

网友:
一条命令可以解决
若老是碰到开机检测硬盘,建议扫一次较好

网友I:
直接编辑注册表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编辑注册表方便一些

你可以慢慢找注册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傻瓜式一键简单程序!~~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