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是奇怪的联想M6100S电脑主板问题,主板是L-IG41N

楼主(2014-05-04):
联想M6100S电脑,主板是L-IG41N,这电脑的问题是装WIN7没有问题,能装上,装XP,无论是ghost版还是一步一步安装xp都装不上。硬盘、cpu、内存、电源都换过了,BIOS硬盘模式都改过了,BIOS也刷过了,就是装不上。进xp pe进不去,死机。进win7 pe能进去,执行ghost都可以,ghost完重启,等待引导阶段就死机了。一步一步安装的方式光盘引导后,检测硬件阶段就死机了,还没等你分区或者什么的就死机了。硬件换了一遍,还是一样的结果。修电脑修了这么多年头一次遇到这样的难缠电脑,装WIN7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求助大家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吗?怎么修的?

网友:
客户之前用的是XP,系统坏了,重装xp系统的时候出现了这现象,装WIN7没有问题,都正常。

网友:
那就装WIN7吧  估计是

网友:
应该可以装    看看有没有漏掉的  细节   看你说的额啥都换了   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南桥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不对,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错了

网友:
不行就先刷个BIOS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