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有待机不触发维修实例

楼主(2014-05-04):
    今天接一台海尔C600机器,待机电流0.02正常,但不能触发,用万用表测了开关键引脚只有V电压,明显不对,应该是5V供电,查图纸发现有一个+5V_LDO的电压没有,这个电压应该是OZ815LN这个供电芯片产生的,但是找了半天都没有发现这个电压是哪里产生的,后来想想是不是这个供电芯片只要有供电就会产生这个电压的,于是买了一个芯片换上,但是故障依旧,唉,只有继续查图纸,看看与5V相关的电感和MOS管有没有短路的,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电压查不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5V这个电压被后继电路拉低了,量了几个上下管之后,发现其中一个下管的阻值只有16欧,明显不对,用风枪吹下来再量还是十几欧,哈。。问题找到了,到料板上找了个相同的MOS管换上,期待已久的5V电压终于出来了,按下触发键,电流有跳变,接个屏试下吧,亮机。故障排除。

网友A:
看看开关到EC之间有没有电压 跑跑线路

网友B:
楼主怎么不上图让咱们好看看啊!

网友C:
我也在修 一个二修的C600

网友D:
给蒙上了,看图纸最明了了

网友E:
是那个管子,还有料号是多少?

网友F:
楼主发个图咱也学习学习

网友:
刚好我也有个这样的  看看 是不是那里问题

网友G:
晕死,说得不明不白,大概就是开关电压后继短路?

网友H:
修机器前就该测量是否短路。。,

网友I:
我也碰到过,芯片和MOS管同时坏。

网友(2014-06-07):
引用 网友E:
是那个管子,还有料号是多少?

你看一下图纸吧。PQ4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不上图让咱们好看看啊!

真不好意思,修的时候没想起来,等修好了之后,觉得有点价值就发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开关到EC之间有没有电压 跑跑线路

谢谢你的提醒,不过问题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修 一个二修的C600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蒙上了,看图纸最明了了

你没有图纸吗,下一个看一下,不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发个图咱也学习学习

不好意 思,我修的时候没想要发上来,但修好了之后,觉得可能对同行有点帮助,所以没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晕死,说得不明不白,大概就是开关电压后继短路?

不好意思,你下个图纸吧。是那个PQ4对地短路了,所以电压没出来,换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机器前就该测量是否短路。。,

说得也对,可能是我一开始走错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碰到过,芯片和MOS管同时坏。

呵呵,是吗,运气这么好啊

网友J:
呵呵,现在外面的修机的好多都是凭经验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现在外面的修机的好多都是凭经验修的

是的,外面讲究效率啊,如果都按图纸的话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