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破显示器,要疯了。。。

楼主(2014-05-04):
昨天修的那个LG的显示器,电源板没接驱动板的时候5V正常,接上驱动板5V就变为3.5-4.8之间来回跳变。。。致使驱动板上的117-33的5V不稳,不能开机。。。。。拨下驱动板5V又正常,电源板的24V一直正常。。。。这是什么怪毛病,电源板还是驱动板呀。。。。换过电源板上的5V供电电容和光藕。。。。。。求解???

网友:
带不起负载,检查一下芯片自身供电、大功率电阻.......

网友:
明显是到代不动负载

网友:
哦,这种情况和驱动没有关系吗???驱动板上有一个点灯信号的电阻是4.7K,现在是4.2K,没关系吧。。

网友:
通病,换5V和12v的滤波电容全部换了就OK了,没有鼓包也需要换,我碰到好多个了

网友:
麻烦问一下兄弟,24V正常,那24滤波还用换吗?5V的已经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A:
哎,上个图, 对了,有时放一段时间5V就正常能正常开机,可一直使用,只要一按按键板的关机键就关了,在开就又开不起来了。。5V就跳变。。。。

网友:
要是我肯定换个好的电源板试下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上个图, 对了,有时放一段时间5V就正常能正常开机,可一直使用,只要一按按键板的关机键就关了,在开 ...

测300V是否稳定,5V电容换掉,CLC滤波一般是两个电容都换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300V是否稳定,5V电容换掉,CLC滤波一般是两个电容都换掉

那两个5V的都换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5V的都换过了。。。。

300V是265V,稳定。。。。。。这会测5V又是正常的。。。。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0V是265V,稳定。。。。。。这会测5V又是正常的。。。。郁闷。。。。

265V肯定不对,至少298以上,一般都在305左右,将这个400V 120UF的电容换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65V肯定不对,至少298以上,一般都在305左右,将这个400V 120UF的电容换掉

换过电容还是26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过电容还是265V。。。

整流桥的4个二极管也要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的4个二极管也要测

二极管也正常

网友:
驱动板5V的对地电阻是多少?弄个电阻 做假负载看看五V是否跳变。如果假负载下跳变就修电源板反之搞驱动板。

网友:
如果三百伏不稳定请先断开后级看下三百伏是被哪里拉低的。

网友:
电源板上一个大概50V22UF的小电容换掉

网友C:
谁知道那个板子的50V 0.33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呀,我昨天也修一片这样的板子,换电容后5V和24V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
这个基本都是电源板的问题,查一下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谁知道那个板子的50V 0.33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呀,我昨天也修一片这样的板子,换电容后5V和24V就没有输出了?

电阻一般不标耐压,  如果你问的是一脚接MOS 管的源极  一脚接 地的电阻  那是过流取样电阻 。

网友:
300V电压那块不对了 应该是300V左右 整流管 电容都换了还不行 那就再换开关变压器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坏了就换

网友:
那个是小电阻应该是接在S极的限流电阻

网友:
换全部输出电容

网友:
查5V的整流管和电容。电容最好用替换法。一般说来,电源取样应该是5V,5V跳变而24V正常,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
这个电源板不贵,给他换个电源板得了,电源负载差,很多元件坏都会造成负载差,不大好找毛病

网友:
整流桥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一般不标耐压,  如果你问的是一脚接MOS 管的源极  一脚接 地的电阻  那是过流取样电阻 。

对不起,打错了。是50V  0。33的电容。

网友:
说了半天 都没搞清楚  是哪个板子 坏了   你有通用  电源板吗   改一个  上去  看看  跳不跳   排除一下  是  驱动板  还是  电源板

网友:
90%是电源板故障
输出功率不够
仔细查查电源部分吧

网友:
有的驱动板子 接上就是从5V变成4.V是正常的
我见过一个 以为是后级把电压拉低了 其实是正常的

网友:
你看看开关上的电压是不是 3.3V 手不是开关板子 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带不起负载,从电容和反馈电路上的东西 去查或换

网友:
这叫带不动负载哟

可以检查供电芯片  还有12V 5V的二极管  另外电阻啥的 也要好好测量

网友:
拔掉屏线或换张屏试试

网友:
用可调电源调个5v带电试试驱动板。这种板子电源上的电容坏了不爱鼓包

网友:
用可调电源调个5v带电试试驱动板。这种板子电源上的电容坏了不爱鼓包。

网友:
这个先换50V47UF的电容,如果还是不行,就换电源板吧

网友:
5V 电路上的 电容换了没呢

网友:
先把300V修出来。。重新整理一下思路。。慢慢来,不要急。修电源要串灯泡,不然后果会好严重。。

网友:
高压包换了试试

网友:
把通往高压板的开关信号和电压断开试试

网友:
换C103和C105两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
换个号的电源板 确定一下是驱动板的问题 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给人感觉像 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电源有问题,检查电源看看。

网友:
换个电源板吧 我也修了一个这种 东西换的差不多了都 还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5V不稳定 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 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很好,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
先找个电源板试试,看驱动板是不是正常 吧。

网友:
单独加个电源板试下,就能区分了

网友:
搞个灯泡测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E:
这个117-33是什么?

网友:
如果是驱动板或者屏供电5V 漏电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别一直盯着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117-33是什么?
1117-33是3.3v稳压集成块

网友:
这玩意最不好修了 换个电源板算了

网友:
把电源管理换了,试一下,是不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测 5V波形。 表笔X10 5mv挡应该还能看到波形。负载10-20MV挡能看到波形。

网友:
300V电容个。50V电容。光耦 电源芯片。都弄弄看

网友:
建议楼主先用通用电原版加通用高压板点他自己的驱动板看看,也可以用通用驱动板和他自己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点点看

网友:
不是光耦是开关芯片滤波的问题

网友:
看看50V电容和300V大电容啊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先判断下到底是那边问题。 按照个人的维修经验来看的 肯定是 电源板《 多半就是 电源板IC 附近故障 然后楼上说的 50V 电容 可以拆下来 看下是不是好的。 多半都是电源板IC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先是换电容,如果不行的话,用数显调到5V接驱动板,再用根高压条插灯管,结果就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