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都进来看看啊

楼主(2014-05-04):
我的ACER 5920本来不显     加焊显卡后亮机     悲剧的是花屏     没办法    换一个新显卡   故障依旧     又换    改良显卡      结果依然悲剧   结果闪屏    屏    显存   都已经排除过了     各位大神    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 掉点了 或者是点松动了  我以前见过一个

网友:
你都换完了,还是那样,就没办法了,和花屏相关的除了屏线你没换了。

网友:
显卡没有掉点      也确定屏线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屏幕是五颜六色 的花 还是黑白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是五颜六色 的花 还是黑白花?

就是屏不时的闪一下       而且是偶尔的     放在那里完全不动也是一样的

网友A:
显示 正常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 正常不呢?

显示完全正常    只是有时候闪屏

网友B:
你是怎么排除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排除显存的????

全部重新植珠       问题依旧

网友:
会不会是现存挂了呢!!!因为我上次弄一台E40的就是花屏,招都使完了最后没办法把显存全换了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要从新换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