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OZ9938(其1灯管不良)的去保护

楼主(2014-05-04):
3脚接地。。。。。。试验可行!去其不良管。。。上下只接一管。。(我是接在同一个高压包。如果不接在同一包。亮度会不均)

网友:
这种用的时间长不 我一般是换了 灯管

网友A:
当然换管更好。。只是“接上接”的生意收费实在的太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换管更好。。只是“接上接”的生意收费实在*脏话*低!

那要是返修不是更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是返修不是更浪费时间了

也有道理...
.不过我应用过..基本上1年以上都没问题..3个月返修很少很少...

网友:
返修那是迟早的

网友:
能撑几个月,到时候再收一次钱,哈哈

网友:
好方法 换灯管太麻烦 还容易损坏屏

网友:
可以的 需要适当烤机 以免其他部分还有问题

网友:
换灯管的收费不是更高么?

网友(2014-09-30):
不建议去保护,保接一支灯管没问题,但保护去了,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可想象阿

网友:
不知道能撑多久了,建议该换灯管换灯管  或者该高压板,这样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