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325 BIOS

楼主(2014-05-04):
今天修了个联想一体机C325,拿来是不开机,待机偏低!果断拆机,用万用表一测,3  5 V没有出来 ,控制芯片又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上面就只标了代号,然后仔细看了看了周边的电路,发现电路跟51125的差不多一样,就根据51125的3 5v电路判断,结果发现控制芯片坏了,立马找出51125换上,上电待机3  5v出来了,欣喜若狂的把开机板拆下来以为好了捡到便宜了!谁知上电一按,电流没有任何的反应!只好拆下好好的研究了,由于找不到图纸就找了跟EC相同的的相关图纸,查查触发电路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有点发愁了,这时看到EC的BIOS,想想会不会就是它的问题呢,问了问师傅,师傅说有可能,就找一个刷吧!找了许久,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找到了,刷上立马上电开机,电流上去了也跑马了显示了!

小白首次发帖又没什么文采,让师傅们见笑了!

下面我把BIOS献给大家吧!

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
这个变态的主板。3个bios

网友(2014-06-23):
这个变态的主板。3个bios ,刷的哪一个,还是三个都刷,刷EC旁边的哪个,是哪个程式

网友(2014-08-07):
楼主你这Bois的板号是多少呀

网友:
谢了 很好用 成功修复

网友:
这个板号没写lenovo c325 original daoqudmb6do如果大家是这个板号就别下这个用不了我测试了

网友:
有3个 bios  怎么刷

网友(2014-09-18):
具体刷的是那个啊?

网友:
谢谢朋友。我这也是不开机,开关有电压的,但没有3 5我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是 要开了机才有无v吧   这个直接刷BIOS就好了  我也有一台 耍好了

网友(2014-10-20):
刷哪一个的啊

网友(2021-05-05):
正好用到谢谢楼主分享